翔升845GL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3-05-21):
刚开始学修主板,手上拿了块主板来玩,是翔升的845GL主板,主板背后标签为AIP4GL-7 INTEL845GL
现在故障现像:不装U,不跑码,诊断卡上测量电压正常(3.3V,12V,5V,-12V)RST灯常亮,CLK灯芯灭,诊断卡提示检查时钟电路
查到该板时钟采用W83194BR-B芯片,连一个14.328的晶振,测量时钟芯片各电源脚供电正常,全部是橙色线过来的3.3V供电,晶振两脚电压为1.6V无压差,以为不起振,检测周边电容,电感,电阻均正常,再测PCIB16引脚电压1.6V,证明起振了,因没有示波器,所以无法判断。求思路。
另外,查板时发现CPU供电的五个电解测量两脚间对地阻值为7好像通了一样,找了个CPU装上,发烫,但电压1.8正常,同理求思路,因为没有假负载,不知道怎么打CPU电压是否正常。
另,40W电烙铁烙不下来电感,是不是一定要恒温烙铁呀,我就晕死!
求思路,求指导,求关注。。。。

网友:
你这维修也太山寨了  既然要修  最起码  先买2本书看看   弄清楚基本维修的方法  你就这样问  谁能回答

网友:
呵呵,刚开始学,书还没看完呢,但看资料上时钟也就那么点电路,时钟芯片供电正常,晶振两脚有些说必须要有压差,有些说可以没有,PCIB16时钟信号电压有些说是1。6V,有些说是3。3V,所以晕掉了,就想来找找思路,看来实在不行还得买个假负载,找个示波器了,但我听说很多大大都只靠万用表的,所以想来问问思路,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