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AMD瞬间掉电

楼主(2013-05-21):
待机0.002上电跳到0.06几就掉电,论坛上都说这个芯片爱坏,今正修个E425AMD的通电不出3V  5V可是测 PL4101 。 3D3V_PW R  对地阻值4欧 PL4102  。5V_PW R     对地15欧  芯片取下还是一样,是不是那有短路可是短路不能俩一块短啊!疑问AMD的芯片组就这样啊!有修到过的朋友扔下砖。。。。加急

网友:
取下芯片 烧烧试试

网友:
这是他们出来的芯片   可以考虑一下他们一起去的芯片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你取下电源管理芯片后还短,那就查负载及电容.

网友:
直接断开电感看看是哪里短路

网友A:
这个芯片待机3V 5V电感不输出电压的..待机只输出个线性 3V 5V给待电路供电..开机后3V 5V电感才输出

你都触发这二个待机电压应是正常输出的哦.
拆掉3V 5V电感烧下看那个元件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待机3V 5V电感不输出电压的..待机只输出个线性3V 5V给待电路供电..开机后3V 5V电感才输出

那这个对地阻值是不是肯定不正常!

网友C:
楼主的修好了吗  我手上也有一个问题给你的一样  不过我测了一下 单桥上面的电容 靠近显卡的那边有好几个电容短路阻值为1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对地阻值是不是肯定不正常!

3V 5V电感对地阻值那么小肯定是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修好了吗  我手上也有一个问题给你的一样  不过我测了一下 单桥上面的电容 靠近显卡的那边有好几个电 ...

我烧了下3v没啥反应只有桥有点温热 又发了俩3v  5v芯片。没想到哎!一个装上直接什么电压都不出了 待机都没了, 一个装上直接G级对地无语了一张红铁皮就这样没了!!            你那3v  5v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烧了下3v没啥反应只有桥有点温热 又发了俩3v  5v芯片。没想到哎!一个装上直接什么电压都不出了 待机都 ...

我的阻值正常400  按开机有3 5v  不过瞬间就没有了
你帮我测一下 北桥上面的电容正常不  我的北桥上面好几个电容短路的

网友:
查一下子网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阻值正常400  按开机有3 5v  不过瞬间就没有了
你帮我测一下 北桥上面的电容正常不  我的北桥上面好 ...

你的是AMD的不  我的是个amd的桥  有的阻值跟3v 5v的阻值是一样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AMD的不  我的是个amd的桥  有的阻值跟3v 5v的阻值是一样的  !

我的是amd 桥 你就帮我测一下 北桥上面的电容 靠近显卡那边有没有短路的  我的好几个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amd 桥 你就帮我测一下 北桥上面的电容 靠近显卡那边有没有短路的  我的好几个电容短路

不好意思 可客户催的急退货了!!     阻值正常应该不是短路。会不会你的才是3v 5v芯片不良了!!

网友D:
E425、E520的3、5V芯片易坏,这是通病把3、5芯片拆后阻值就会升上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425、E520的3、5V芯片易坏,这是通病把3、5芯片拆后阻值就会升上来了

我的3 5 阻值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3 5 阻值正常的

你的板子现在是什么故障?如有什么疑问就在QQ上聊吧,别浪费论坛资源了,个人QQ:408488758

网友:
现在发过来的好多芯片都是*脏话*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