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待机掉电

楼主(2013-05-21):
用户说是机子摔过的,接稳压电源,待机几秒后伴随着啪的一声掉电,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
先打阻值,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造成芯片保护了

网友:
看一下电流跑到多少掉电?

网友:
这机子显卡芯片管子很容易短路

网友:
我想要说明详细点,3、5V有没产生?

网友:
说成这样,谁能指教,详细的思路及测量,

网友:
卸下硬盘,再试机。

网友:
待机掉电会“啪”的一声?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自动上电然后掉电?

网友:
摔过的电脑主板要仔细观看啊

网友:
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摔得机器比进水的难修,一般都是BGA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