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检测硬盘

楼主(2013-05-22):
开机就检测E盘   不知道怎么回事    想整理碎片还不行直接上图

怎么办啊0.0

网友:
有坏道 可能

网友:
进PE,格E盘,进系统

网友:
碎片太多。

也可能是硬盘有问题,最好是重新分区后再做系统。

网友:
E盘有坏道,也可以在WINDOWS下运行cmd输入chkdsk e:/f进行磁盘整理

网友:
不想格E盘,可以点开始运行,键入chkdsk /x e:     后按回车键,下次重启就不会检测E盘了

网友(点评):
请教/X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格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DOS下进行磁盘整理吗 是什么命令呢

可以在DOS下的,输入chkdsk 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