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开机屏不亮

楼主(2013-05-22):
惠普V3000开机屏不亮,电流140左右,叫3声,判断显卡的事,之后加焊显卡和北桥故障依旧,请问还需要怎么办?

网友:
拔下来 换一个

网友:
重直一下球看看

网友:
首先仔细看看背光亮不亮,然后再查查屏供电,最后再查显卡。

网友:
未必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直桥估计不行了,价格贵,顾客不能修了

网友:
要说清楚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没说清楚, 你应该看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