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对地短路的尴尬

楼主(2013-05-22):
接修一块联想G31T-LM的主板,测得A14对地短路,下网卡,一样短路,拆6506,还短,拆南桥依然短路,百分百没有连锡,待机3.3V都到哪里啊,还有什么地方会用到?
IO跟声卡都下了……依然短路……

网友:
那就烧鸡烧下啊

网友:
上级电路引起的把

网友:
电容拆了没,要不PCI插槽里有东西!

网友A:
1117降压元件,这个3.3V是经5VSB转换过来的。ATX9脚你打阻 了没?

网友:
这东西还不好修啊,烧个鸡,摸一摸不就搞定了,重点专注黄电容

网友:
大东西都拆了就拆贴片电容憋。用万用表查下拆了的芯片旁边的小电容短了的都拆下。直接烧鸡来的快些

网友:
绿线接地  强制加电  哪烫修哪

网友B:
没有看清楚,你拆的是网卡还是声卡,来个大图看看

网友:
5V转3V的电路看没有 5V短路不?

网友:
或者用烧鸡大法 有可能是某个电容短路也不一定 骚 这样的情况就得骚

网友C:
还有I/O芯片呢?测量了没?

网友:
联想的主板 联想有个场馆转3V的

网友:
烧鸡大发撒  看哪里发热

网友:
烧鸡大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I/O芯片呢?测量了没?

IO直接拆掉了,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降压元件,这个3.3V是经5VSB转换过来的。ATX9脚你打阻 了没?

紫5V没有短路,阻值正常,3.3V是经过ISL6506转的,已经拆掉了,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清楚,你拆的是网卡还是声卡,来个大图看看

图上部分是网卡,后来把声卡也拆了……

网友:
用烧机大法吧,

网友:
你表有问题了

网友:
 拆6506还短 ,这个问题难了 BIOS 时钟也看看 注意贴片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
有没有1394.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