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 进不去系统。也进不去PE.

楼主(2013-05-22):
  今修到一个三星RV415的机子。进不去系统。卡在滚动条的地方不动。PE也进不去。。换系统一样。换硬盘内存也一样。拆机把外设全取掉也一样。刷过BIOS 焊过桥。板载CPU。还是一样。能进DOS.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sata设置对不对

网友(点评):
设置过了

网友:
裸板子试试了。。。。

网友:
把外设拔掉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问题  我也遇到过  1 先把bios电池放下电  2 做系统时 不要装驱动 直接跳过   以上两点是我自己终结出来的  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点评):
问题是进PE都进不了啊

网友:
考个系统进去撒

网友:
换个u
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主先用安装版的系统做下试试  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把网卡声卡PC卡芯片全拆掉试试。

网友:
你非得进pe做吗,直接ghost行不行

网友:
DOS进GHOST也会出问题。。内存首先久换过。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全拆了。南桥换过。北桥。板载CPU都加焊过。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排除外设、接口,散热问题,硬盘模式设置。BIOS,SB

网友:
换个桥试下吧

网友:
RV415进PE是要很长时间的,都一样,把硬盘取下来拿到台式机上GHOST一下在拿到笔记本上装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芯片问题啊

网友:
什么都试过了还不行就纠结了。板子多少钱。。让客户换板吧。。

网友(点评):
是啊。直接让客户换板。 有点贵。没换。还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