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750-c15w笔记本偶尔掉电兼不充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22):
该机拿来时用户说 开机要关机,试机时发现电池不开机,插适配器不能充电,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掉电有时WINDOWS徽标后掉电,有时一直正常
  开机发现NEC大电容  直接给并联几个电容上 还是一样掉电

   示波器测试 (编辑一下)CPU供电端(电容正极,不是电感另一端)发现 进系统后波形和不进系统的波形 不一样 ,下面上图 高手看看 怎么回事呢
进系统前

进系统后

这个波形是不是正常的啊 ?晕了,不充电 怀疑是电池坏了 没有代换的试机 ,充电灯是亮了的 充电电压只有4-6V

补充下:电池的系统管理中线 有3.3电压  且有通讯的波形  电池插入检测到了 能识别电池,不知道为什么 充电电压只有 4-6V  还跳变.

网友A:
把大电容拆了换6个330电容上去应该能解决掉电问题,就是不充电这里电压跳可能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 是我描述 不当 上面是的波形是CPU供电波形  帖子已经编辑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大电容拆了换6个330电容上去应该能解决掉电问题,就是不充电这里电压跳可能充电电路有问题{:4_1 ...

不好意思 是我描述 不当 上面是的波形是CPU供电波形  帖子已经编辑过了

网友:
先把充电芯片给换个看看

网友:
你看下充电芯片旁边   哪里好像有个信号是19V的   看它掉电的时候哪里跳变  然后在查   以前看我师傅修过一台E40的  和你这个差不多问题。。

网友:
还应该是NEC电容的是吧

网友B:
先把充电电路看下,或把电池取下再看下有这故障出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充电电路看下,或把电池取下再看下有这故障出现吗

不装电池 也一样

网友:
你看下散热系统,你看看温度,显卡或CPU散热没接实,要不就CPU温度检测芯片什么的,应该没多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