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3-05-22):
品牌:HP
型号:520
版号:LA-3491P(集成显卡)
故障描述:昨天客户拿HP520机器到店里,说“凉机器时偶尔的能开机,即能亮机;热机器后死活开不了机”,填单后机器放下,走人!
维修:当前面的活做完以后,马上进入维修此机器的全部过程
A:试机:就放了一小会儿,通电能开机,然后屏有背光,无图像。断电,再次开机,无显示,电流0.7几到0.9几之间;果然如客户所述。
B:拆机,裸板再次试机,反复试了N次,故障依然如此;看电流上到了0.7,不用再做任何的考滤,直接测其CPU供电PL17PL18电压为0.97V左右正常;如图1 测时钟也OK!
C:接着测,既然CPU供电、时钟都出来了,就测CPUPWRGD吧,实测VGATE_INTEL3.3V,如图2
D:接着VGATE_INTEL会通过电路转换产生一个PWROK_ICH7的高电平,去往ICH7VRMPWRGD通知南桥CPU工作正常;如图3
E:在此同时南桥还要收到一个系统EC转发出来的PM_OK,来通知南桥系统电压OK,并且由电路转换为PWROK去知会北桥OK!4
F:以上均测都正常,那下面就是南桥要发出PLT_RST#3.3V高电平通知北桥及大家要复位了,当大家都得知这个情况后,南桥延时又H_PWRGOOD去通知CPU,做好正常运作准备;(当测到H_PWRGD时只有1.5V的电压)图5
G:当北桥收到正确指令后,会发出CPURST去知会CPU,然后CPU0,通过前端总线复位后调取数据正常工作!
总结:后更换南桥解决问题,这说明我学会了运用知识!见笑了!哈哈,走过路过莫要错过!谢谢!!!

友安 -5 误导新手。CPUPG 1.05V

网友A:
有出路就有财路,楼主是用假治具打到PGOO的吗?

网友B:
当时判断南桥问题有没有侧刀那个信号步步正常

网友C:
时序确实是理解够彻底

网友D:
至今还没怎么去理解时序

网友:
南桥先发PG,后发PLTRST#的,

网友E:
都是照着时序走呀!照着时序来修呀!

网友(点评):
老张,现在在哪里上班?

网友:
看电路修板子非常重要啊,哎现在还不会看

网友:
南桥收到2个OK信号就同时发出3个信号出去!原来是cpupwrgd的问题啊,正常是3。3

网友F:
cpupwrgd正常是1.05吧。。。。。
1.5??3.3?

同楼上都错了。。。

网友G:
我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怀疑到南桥的。尝试性的更换还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cpupwrgd正常是1.05吧。。。。。
1.5??3.3?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可后来就是由于这个1.05V,才让我确定是南桥问题的,月饼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怀疑到南桥的。尝试性的更换还是?

肯定是由目的性的,也就是确定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可后来就是由于这个1.05V,才让我确定是南桥问题的,月饼老师

你帖子中写 H_PWRGD为1.5.
这个本来就是1.05v哦
你的问题可以说是排除完其他了,所以干个桥好了。

这样说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照着时序走呀!照着时序来修呀!

我呀?在石岩混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出路就有财路,楼主是用假治具打到PGOO的吗?

不是,在电路上打的到的!没装料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判断南桥问题有没有侧刀那个信号步步正常

有的!一开始感觉是正常的,可后来就不这么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确实是理解够彻底

时序只能说是套路,关键还在于个人思纵与理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至今还没怎么去理解时序

时序只是理论知识,经验与技巧还在于个人!

网友I:
到底是几伏的了   南桥发北桥的信号  1.05V吗  那楼主测到的是几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到底是几伏的了   南桥发北桥的信号  1.05V吗  那楼主测到的是几V呢

你需要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我白学了,白去了一次深圳

你说白去了一次深圳,你有认真学习吗,别人去实地学习了都说好,你却说白学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时序只是理论知识,经验与技巧还在于个人!

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持,这么修理机子,不懂电路点位时序,完全靠换件换版修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持,这么修理机子,不懂电路点位时序,完全靠换件换版修理吗。

你理解错,没有一点理论基础,那修起来也是不行的!在这里的意是说理论只做基础,维修还要看自己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