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Md的主板cpu供电场馆烧坏

楼主(2013-05-22):
昂达的 主板,  amd的, 2代内存的。一开机主机不加电,  后来打火冒烟了,  场馆烧了,一个,。     后来换上一个,可以正常开机, 开机15秒钟后  我自己断电,然后用手触摸那个刚换的 场馆,热,。 别的都正常。    后来听朋友说 得换同一型号的, 你测量一样的不行,。  然后我看了 附近的场管 cpu供电那地方有两排,  一排,是:5ONO25  06  P   L81K       烧的那一排,上面是:5ONO25 前面一样, 后面的不一样, 问,:我应该怎么替换啊~~

网友:
有驱动芯片吗 是上管还是下管?

网友:
更换损坏的MOS管,若再烧,再换损坏的上管和主芯片,若再烧,再次换上管,测量上管的G极对地值,检查芯片的电流检测脚是否跟电感相连。

网友:
换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近主板边缘的 那一排,   驱动芯片?

你测测那一排的D极和小12V供电那个插座相连 那一排就是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近主板边缘的 那一排,   驱动芯片?

驱动芯片就是除了主控芯片还有几个小芯片  你看看CPU供电部分是不是只有一个芯片 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没有驱动芯片  直接把主芯片换了

网友:
以前我是坏那个换那个,现在坏一个换两个,上下管都一起换,如果换了还烧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这样就基本好了,如果还是会烧,就查一下管子旁边的电阻电容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支持换掉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