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奇怪问题 进来看看

楼主(2013-05-22):
接到手是开机画面LOGO出来以后3秒钟就掉电 没多想  都知道V3000的显卡容易出问题 于是拆机 打开以后傻眼了 英特尔集显 = =! 仔细观察主板 没修过的痕迹 先实验下 加焊北桥 【未成功】 刷了【BIOS】未成功 怀疑是屏的问题 不插屏 光看电流 也一样掉电 最后把小电池放电 自动触发的时候 好了 但是多试几次还是不行 = = ! 疯了 求助 高手别吝啬 谢谢

网友:
查一下,CPU 供电与显卡供电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CPU供电这块了

网友:
要查一下开关是否有问题

有无漏电

网友:
重点查查供电吧  供电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   因该是 供电部分的事

网友:
拔掉开关,换个CPU试一下应该是CPU出了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指导  我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集显的,南桥爱出问题,你干北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