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学习了,呵呵,问楼主一个问题:刷程序能把显示器刷白屏吗?
显示器

网友:
可以的 找一个屏型号的驱动 刷上OK 不行 看看屏上的保险

网友:
为什么要刷为白屏?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我知道啦 高啊

网友:
程序刷错了

网友:
可能会吧! 你问这个是 ? 难道i刷程序把显示器弄白屏了 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什么啊、、、刷白屏还是刷成白屏了,要是搞白屏简单断开供电就行了,刷成白屏换个bios吗

网友:
可以刷白屏啊 搞个不对的程序啊 或者干逻辑板供电部分 楼主想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