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qh 有时候开机白屏,有时候进系统白屏

楼主(2013-05-22):
acer  zqh  有时候开机白屏,有时候进系统白屏。是HM55独桥集显的,是不是显卡坏了,有知道的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北桥的可能大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再测量下上屏的3.3V电压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楼主外接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