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不是正式会员。。求航嘉DM311+SG6105DZ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3-05-22):
故障现象:开始DM311坏,换了之后,2脚供电不稳定跳动,SG6105供电也不稳定,绿色待机信号的电压也不稳定,2.8-3.2左右跳动,短路风扇轻轻动一下,变压器有咔咔的生音。。求大神帮忙解决!!
解决方法

网友:
先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解性能异常引起的?鼓包、漏液等。最好采用替代法试试看。

网友A:
好的,试试看看是不是

网友A:
检查了,也换过大的滤波电容,没有问题。。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