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70S不触发

楼主(2013-05-22):
开机脚有3.3V的电压,不知道连那里的!而那第一哥脚应该接地的却连到I/O的68脚!I/O68脚无电压,67脚有3.3v,72脚无电压,73脚有3v,72脚又不跟绿线通,I/O是W83627EHG的,请问那个高手有建议!

网友:
68 67有没有跳变

网友:
67脚有跳变,其他的无,绿线也没,开机的第一,第二针无被拉低,因为其中无脚接地的,我短接其他的接地脚就被拉低了,但是绿线还是没拉低!

网友:
67胶有跳变 68胶也要有跳变 没有跳变撬开IO

网友:
先查待机条件  正常查68脚待机时应该有3.3V,短接开关被拉低,松掉又成3.3V。无电压,从开关针跑线,看哪里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按道理时序应该是68,67,73,7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