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换屏,,不亮,码片如果搞?

楼主(2013-05-22):
DELL 1420换屏,,不亮,码片如果搞?
没有屏,,我有AU的AUSU机器上的拆机屏,,装上去不亮。。。我记得DELL以前的产品,要码片
我如何是好??
可以从DELL机器上的烂片上面拆个么?

我记得DELL 1420应该是LG W3闪屏门的屏吧?

或者求购一片 带线 或者带点的14.1的LED屏幕(不要LG的)

能否把DELL 6400 15寸AU屏幕上面的码片,装到DELL 1420 14.1寸AU上面否?

网友:
再换一块屏试试

网友:
换屏后应该是白屏啊 换个麻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最近换过 141LCD  换到戴尔屏上是黑屏 把原来DELL屏上的码片换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老机器,没有屏幕了,无从找码片

网友:
那你这种一定要找个DELL屏幕的码片 要不不行的 或者淘宝买

网友:
如果暂时找不到该机的拆机屏,可以用DELL其它型号的LCD的码片刷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