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主板会不会烧CPU啊?

楼主(2013-05-22):
今天修板子烧了一个CPU,虽然不值钱,但老板脸色还是不好看!

请问什么情况会烧CPU啊,怎么样搞才安全?

网友:
首先把CPU从主板拿出来再通电。如果通电正常再放CPU,你没有别的工具,只能这样了。

网友:
什么 板 ?什么 U?

网友:
以后注意下就是了 赞同最楼上的 他说的对 先把CPU拿下来 供电正常再拿上去

网友:
怎么样才算正常呢?

网友:
我只是不明白,如果不上CPU去检测电压的话,CPU电压根本没出来啊?是测内存或者桥电压吗

网友:
先用CPU假负载测电压,电压正常再上CPU.

网友:
不上CPU是没电压的。测试不了。只有用假负载才能测了

网友:
上假负载,测CPU那几个供电电压,在正常范围内,就不会烧U了

网友:
如果没有呢,我这的师傅主要修笔记本的,台式机的东西好像没有

网友:
有些变态板上假负载也是不出电压的~预备一个坏U。随便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