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 怪问题!望大家指教小弟一下

楼主(2013-05-22):
联想14002冷机后就能触发!但是开久了一个小时左右就立即断电 然后就不能触发了!散热没有问题跑3DMARK 温度才60度!然后再冷机一段时间后又能触发!
联想

网友:
按照修理主板的情况来看应该是温度上去了导致虚焊,然而虚焊就是桥还有U的座子虚焊了

网友:
先考下板子吧 有可能有虚焊 这也不好说 也有可能某个芯片不良

网友:
14002不就是联想的C467A吗?这是630的显卡,有独立显卡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