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换驱动板改按键

楼主(2013-05-22):
求显示器换驱动板改按键的详细方法,拆除哪个元器件,跳线等东西,不拆除哪个东西,求详细,正确的

网友:
问一下,改按键到底要拆除什么元器件,不能拆除什么元器件。求详细

网友:
按键板千奇百怪,谁能说得清楚呢?

网友:
改一般的驱动板 上面都有英文标识  然后按键板上只要每条线能连到按键 不要外付什么电阻 或者中间串电阻的 把电阻去掉 一般的按键板都是只有按键的 很好改的

网友A:
不要外付什么电阻 或者中间串电阻的 把电阻去掉 /////这句话没有听明白。掉地去不去掉电阻和电容呢,求详细

网友:
按键保留其它的一律去掉。

网友B:
按键保留其它的一律去掉,原机线路通的就直接对应的焊上,按键没有直接通的则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保留其它的一律去掉,原机线路通的就直接对应的焊上,按键没有直接通的则飞线。

跳线不能去掉吧。我又一次把跳线给断了,之后不通了

网友C:
首先要晓得你代换的驱动板的按键脚位定义,然后对应到需要改装的按键板上,通用的乐华板 的定义一般为  1开关 2红灯 3绿灯 4GND 5上键 6下键 7自动调整 8菜单。改装的时候一一对应,原有的按键板上的电容电阻必须全部拆除。  原来的链接线少于8根的必须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外付什么电阻 或者中间串电阻的 把电阻去掉 /////这句话没有听明白。掉地去不去掉电阻和电容呢,求详 ...

就是有些按键板上有电阻  把那些电阻去掉 只留按键 不去掉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晓得你代换的驱动板的按键脚位定义,然后对应到需要改装的按键板上,通用的乐华板 的定义一般为  1开 ...

谢谢,请问,把电容电阻拆除之后,比如说,菜单对应菜单连接,还会通么?还有如果按键板上有跳线的花应该不用拆除掉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些按键板上有电阻  把那些电阻去掉 只留按键 不去掉不行的

奥,这样我就明白的多了,拆掉该通的还会同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奥,这样我就明白的多了,拆掉该通的还会同的对吧?

拆掉之后要根据线路来弄的  一个按键连一根线到驱动板对应的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