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拆焊盘面积大,散热快的元件

楼主(2013-05-22):
现在遇到两个,一个是主板旁边的电容,连接正极那里是一片铜泊,散热太快,很难用吸锡枪拆下来,最后没办法,加了点锡,边加热边拨元件,总算是弄下来了,但又遇到一个问题,因CPU滤波电感两脚打对地阻值只有9,万用表蜂鸣器报警,所以想查查,看到这块板子是双路供电,通过两个电感全部连到CPU供电端了,因此,想拆下两个电感,好判定到底是哪一路供电或是CPU侧出现问题,但烙铁调到400度,加热半天都不见熔化,个人觉得是因为焊盘接正极铜泊面积大,然后电感是两根很粗的溙包线并在一起绕成的,铜的部分比较多,加起来散热极快,致使焊脚的锡不能熔化,求助各位前辈,如何拆下类似的元件?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去掉cpu  打的对地阻值啊?是的话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至于不能快速的融化焊锡 我有一点点的个人经验,就是风枪.烙铁其上阵  没有取不下来的原件    祝你成功

网友:
同意楼主,都是采用“两温区”的办法,风枪烙铁一块上

网友:
CPU取下来了的,加上CPU后,CPU烫手,但量电感处1.8V。
这倒是个方法,你们的意思是风枪对着底下吹,然后烙铁在元件面底部焊?好高的难度啊,明天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上两兄弟的教导,电感正常拆下来了,但拆下后测量对地阻值还是只有7,郁闷了,记得在哪看到的,这里最小也是15,一般都是20以上,难道要把CPU座旁边的电容全拆下来?CPU座也拆了?或是北桥坏了?

网友:
楼主:把该主板被你怀疑的部分拍张图上来,尝试分析一下(用最'草根'的办法)...

网友:
我碰到都是先风枪扫一会在动烙铁,很轻松

网友:
风枪吹烙铁焊,双加温就能解决散热过快的问题,熟练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