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3-05-22):
G460触发后到1.多A,后掉电,我看了一下图纸有两个BIOS,一个南桥旁边的,一个EC旁边的,如果要刷BIOS,该刷哪个呀,这个掉电的是不是外设断路引起的呀,该怎么查呀

网友:
我这里也一台bios问题的机器,是刷bios失败的,盲刷也不成功,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如果是的话,那重写bios都没用了!

网友:
1.几A掉电一般和BIOS是没有关系的,先看下所有电压是否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