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过显卡

楼主(2013-05-22):
SL400二修,一开始,待机短,显卡坏了,更换,可以开机了,不过CPU 看下无复位,无PG 更换南桥,OK ,现在过了CPU  内存也有波了,电流0.8不动,看电流是不过显卡 BIOS 刷了,打了一下对地各电容的阻值,都正常,北桥一开始CPU没有复位的时候就换了,测了显卡的复位也有,现在无思路了,各个BGA 都没有掉点,显卡也换个了,都无解,求解!!!

网友:
显存没有换过,显存有问题会不跑显卡,

网友:
各位大虾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2014-07-16):
这个是黑胶的,应该还是显卡了

网友:
把显卡拆了,然后看一下电流,用示波器打一下内存的波形,如果没有波形,北桥要重做,一做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