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 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3-05-22):
华硕p5p43td开机 不触发 io 83627 68 67 有触发 波动 73 72 无反应 表笔碰晶振 可以触发 后又一直可以用, 放1天 没通电 老毛病 有出来了。 在线请指教
华硕

网友:
晶振连带谐振电容。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再不行估计就是南桥的问题比较多了

网友:
晶振连带谐振电容会不会容易坏

网友:
你都是晶振碰一下就能用了 那还要解释么?赶紧换呐

网友:
加焊SB冷机再试

网友:
加焊过了 明天再试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