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开机,电压低。请指教。。

楼主(2013-05-22):
B点电压才13V,,VIN供电20V.到PQ6管得D级开始量就是13V了,,S级量电压正常20V。。像这种情况怎么查????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PQ6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G极电压多少?估计后极有拉低。

网友:
电压被拉低一般是有短路,,仔细排查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测下芯片的各脚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