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不开机主板故障

楼主(2013-05-22):
今收到一块以前出售的V星G31板子,不开机,没有短路现象,按开机时序查了一下,SLP_S5#/S3#都为低电平信号,PSON#不能被拉低,开机针有3.3V电压。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I/O的问题多些,还是桥的问题多些?手上没有示波器,南桥的晶振测不出来,两脚电压0.1--0.34V左右(测其它V星板子也是这样)RTC电路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V星专用芯片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V星主板不开机很多都是八个脚的专用IC坏,IO很少坏

网友:
感觉没有专用的芯片呀,因为主板的开机针直接连到I/O,PSON也是直接连到I/O的,你所说的专用芯片一般都什么型号?主板上大致的芯片我都在电路图中查过,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主板开机触发有专用的开机IC 可以查这个元器件

没有发现这个专用的芯片,因为主板的开机针直接连到I/O,PSON也是直接连到I/O的,你所说的专用芯片一般都什么型号?主板上大致的芯片我都在电路图中查过,

网友:
没示波器的话先换晶振后换IO,修好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一个一个找,,看它还能望那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