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 风扇时转时不转,究竟是电路问题还是风扇问题

楼主(2013-05-22):
电脑时不时提示:风扇故障,请送修当地维修店。但是拆机后开机,开始总是正常的。只是工作一段时间后,风扇不转了。偶尔再转一下,又停了。再显示报警。究竟是电路的问题还是风扇的问题,如何判断?求高手,遇到过吗?

网友:
风扇坏了  我的就是 l600

网友:
楼上哥们很确定的说了 这情况没遇见的话还真不好判断 除非换风扇来试机

网友:
换个风扇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也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