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KC S988A 有些花,来个老手-0-

楼主(2013-05-22):
驱动板是 TSMU1PLR-LF +25L4005A,昨天客户送来亮下灭,拆机换上咱的灯管不灭,报价后开始拆了,里面三根灯管外观就很黑了,没加焊直接换掉,装好测试到下午,客户取机走人,但是今天下午送来说有点花,开机,果然是有些花,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个花T T... 看起来像是屏线没插好,拔插,拔擦插,拔换插,换,换,我继续换,次奥,这时候蛋疼了,明明看起来像屏线啊,又把插巢清洗了一遍,依旧。。。刷程序。。。依旧。。。电容全部换掉。。。依旧!!!不应该是一体板的原因吧?驱动板我已经无力了,来个老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用万能套件点一下屏看看!如果还是花,把插屏线的插座换一下,如果还花,就是屏本身的问题,重点怀疑屏显IC!这种情况很常见,主要是在拆的过程当中,遇到静电,损坏屏显IC 导致花屏!

网友:
量了一下屏上屏线接口,和驱动板屏线接口有一个数据线095其他都是548 惊喜了一下,但是拔掉屏线,单独驱动板和屏上的95 也都变成548了,还都是直接跑到主控芯片上了,要换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