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一分区就死机!

楼主(2013-05-22):
rt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上MHDD或者VCR扫描结果。我们才好给你判断问题。

网友:
把硬盘换其他机器试试,确定是不是硬盘的问题,遇到过一次内存有问题导致死机。

网友:
排除电脑问题,确定是硬盘问题?难道是硬盘只读了?

网友:
应该不是只读的问题,只读是可以分区,但不会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