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提示过载

楼主(2013-05-22):
三洋伺服里面有两条AQS0643管,查不到资料,四只脚间的阻值只有几欧,是坏了吗??各位帮下忙

网友:
那个电阻就是很小的啊,和它没关系的,查一下负载和电机.

网友:
呵呵 上面标的就是5.2毫欧呢

网友:
电流采样无感电阻,上面标了5.2m欧,四个脚通的话是正常,两脚串在三相主回路上,两脚做为电流反馈采样引教

网友A:
什么洗床用的??

网友B:
如果外部引起的过载报警排除的话,那就查伺服驱动器,三洋这种伺服电源故障率比较高,主要是电解电容漏液或老化容量不足导致电源不稳引起的报警,其次就是查电流检测回路,就是图上电阻引出去的顺着跑线路应该经过7800光耦这类的东西看看有没有东西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洗床用的??

贴片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部引起的过载报警排除的话,那就查伺服驱动器,三洋这种伺服电源故障率比较高,主要是电解电容漏液或 ...

早半年两个大电容焊浆连稳压管烧了,电容和稳压管更换后可以正常工作,测过220V输入控制的电路正常。U、V、W的线路不知如何测试了??U V W 各接线端之间的电阻只有6欧左右,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不可能只有6殴吧

网友B:
电机脱开还是3相短路是不正常的,但是日本好多的伺服比如三菱三洋等都有个特别的线路设计就是在三相输出回路上并接了三个阻抗很小的电阻,这三个电阻由一个继电器常闭触点来控制,也就是说在伺服断电情况下输出部分是短路的以此保护电机目的,在伺服得电的情况下这个继电器就动作切开电阻,正常工作,你看一下是输出部分并了电阻还是IGBT功率模块短路,一般来说IGBT功率模块三相之间全部短路情况很少的,电阻很好找就在三相输出接口附近有三个阻值相同的功率相对较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脱开还是3相短路是不正常的,但是日本好多的伺服比如三菱三洋等都有个特别的线路设计就是在三相输出回路 ...

正如你所讲的不是3相短路,电路本来是这样设计的。原来有个光耦坏了,用两个万能表才测出来,更换后试机正常。多谢兄弟的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