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700n 迷你路由复位键捅掉了,如何短接?

楼主(2013-05-22):
RT 谢谢 连接哪两个触点?

网友:
掉了就算了,要复位可以进入路由器设置,系统设置中有复位功能

网友A:
就是因为不知道谁把ssid的连接密码给改了,我连不上了,也就进不了系统设置页面,求助

网友:
拆开,来张图先。否则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不知道谁把ssid的连接密码给改了,我连不上了,也就进不了系统设置页面,求助

给主板照张图发上来!

网友:
没图,肿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