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 CPU温度高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22):
昂达A69g CPU温度从开机60度到90度如何解决? 写过BIOS,换了IO,电压什么的正常,就上温度高,入系统运行东西五分钟就掉电了。换了几个CPU也是-样,风扇也换过,没有问题。CPU实际温度并没有太高,在65度左右吧。好多人都说这种板是有这样的通病存在。高手们怎看?

网友:
都这样   修起来几乎上没办法  以前我遇到的时候换了CPU就好了   还算幸运。。。。你如果够胆可以试试把北桥压一下。。。。。

网友:
客拿过来是有显的,不敢动桥。

网友:
给客户说下丫  或者直接不修   米米少了  懒得动脑筋叻呗。。

网友:
是不是检测温度的那个东东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板检测温度出错 。我接的一块微升板也类似这个问题。开机温度70多度运行时80多度。但是不死机,不过运行速度慢,不过温度高蛮多是CPU的问题

网友:
系统,CPU电路,还有就是查下风扇的电压看下电压多少。。。偏低的话也会使风扇转得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