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指点下这几个信号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3-05-22):
      本人经过长时间的自学,基本掌握了笔记本的维修技术,积累了一定的维修经验. 惜无师指点,下面这些信号有点搞不明白.请高手指点成分感谢!!!!

第一: +5V logo,  这是个什么电压, 貌似是什么标志的电压, 是不是亮机的LED指示灯?
第二: CMIC DAT  DMIC CLK 这是什么的时钟和数据啊. 麦克风的数据和时钟吗?
第三: INV_ PWM 这个是什么信号, 我查资料有的说是背光开启信号。那么BKOFF#又是什么信号?   如果是亮度调节信号那么DAC_BRIG又是什么信号?有的板子上只有一种信号,为什么他这会这么多。
我的理解:BKOFF# 应当是关闭信号,低电平关闭。  DAC_BRIG 是亮度调节信号。  但IVN_PWM 貌似是什么调制信号, 难道高压板的方波还需要这个来控制?请高手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5v logo是LOGO灯的供电 基本在A壳上
楼下继续

网友:
+5v logo理解对了
BKOFF# 应当是LED灯关闭开启信号 这个你理解对了

INV_ PWM 是亮度调节信号

CMIC DAT  DMIC CLK 这个没有修过 没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