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G2461液晶显示器用一会就白屏

楼主(2013-05-22):
一台易美G2461液晶显示器开机十几分钟就白屏 各位大师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4_116上通用版试一下。

网友:
先上个通用板 测试一下。把故障定位后 再做打算

网友:
换块通用驱动板看看还是不是一样的白屏

网友:
测屏电压。正常的话。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用一会白屏一般都是驱动板的问题,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驱动板12v附近的电容有问题,把12v的电容更换掉试试,外观看起来没问题也更换掉!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