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

楼主(2013-05-22):
我有一块原装驱动板,想改成{5V}通用驱动板 请问大虾们 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先上张图上来看看再说

网友:
你的问题说的太简单  ,但我还是告诉下你吧。你是不是联想L196WD原装板坏了 ,想用通用板改好。是的话  。第一步 先把电源板的 5v电压、地、高压板的开机检测脚分别接到通用板的5V供电 、地、BLON上
第二部 改按键  通用板上的K0 是电源开关,  R是红灯, G是绿灯, GND是地, K1是加 , K2是减, K3是自动调节和退出, K4是菜单  K5 K6 不接   把你原机的按键是的电阻去掉,然后将相应功能的按键用线连接通就大功告成了。 第三步把板子固定好就OK 了。

网友:
谢谢你了 这机器修好了

网友:
其实他原先的板子没坏  我就想怎么把它改成通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