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独显不触发,这能算是秒杀吗?

楼主(2013-05-22):
本本拿到手,待机0.04,不触发,拆机。
测是3V 5V无。B+不正常。
报价,同意后。
继续修,图中VIN 19V,PQ301 12345678角为19V,PQ302  1234为19V,5678角为0角,测对地为400+,正常,测和PQ302相连的PU301  28角PVCC 为19V,正常,直接换PU301,搞定。接屏可爱的  lenovo  LOGO 出来了。

算不算秒杀。。。

修个笔记本,用了10个下载分。。。值啊!

网友A:
pq301被击穿了 保隔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 大不了换成二极管

网友B:
这还不是秒杀吗?楼主这没啥分析啊?你这有部分运气在里面

网友:
这应该是秒秒杀

网友:
那两个长管  g级不是连在一起吗   怎么会一个通  一个不通呢

网友:
PQ301   123角和PQ302    123角是连在一起的呀,没说没连在一起呀!

网友:
我是说 g级  第4脚连在一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1被击穿了 保隔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 大不了换成二极管

没注意看 楼主是换了PU301

网友:
能简要说下思路吗  新手不太懂谢谢  pu301  有pvcc 主供电 还有其他工作条件吗

网友C:
是PQ302场管的控制级PU301芯片有问题了,所以导通不了PQ302的场管,导致后级没有电压输出,所以换了PU301芯片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Q302场管的控制级PU301芯片有问题了,所以导通不了PQ302的场管,导致后级没有电压输出,所以换了PU301芯 ...

不可能其他条件不满足 所以pu303不工作吗

网友:
楼主可能只是查了PU301芯片的一个供电条件,为了节省时间没有查芯片的其它工作条件,所以直接把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PQ301是不是 N沟道 高电平导通的场管呢 这个 损坏也会影响PQ302的工作吗

保隔的一般是p沟道的 低电平导通 若场管没击穿 G高电平的话输出端应该有个压降 结果输入19输出也是19v g极本来是低电平才导通的现在19v高电平也导通了 就是击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q301被击穿了 保隔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 大不了换成二极管

换成二极管电流也大 二极管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是秒杀吗?楼主这没啥分析啊?你这有部分运气在里面

拆机装机 找图纸下载 换芯片  怎么算至少 30分钟吧  同时有VIN就换了芯片 运气不错
秒杀 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成二极管电流也大 二极管也容易坏

并两个增加电流呢?

网友:
怎么说呢 这个看楼主你 二极管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