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电源

楼主(2013-05-22):
一台RS-500-PCAP-A3电源有起动5伏电圧黒线和绿线但將其短路后没反应风扇不转其它12伏和5伏都没电圧打开看里靣甪的IC型号WT7527请问高手怎样修理
电源

网友:
特殊电源吗?如果不是的话换一个算了电源我都不敢修怕炸到了

网友:
同意楼上!新的不舍得的换的话,旧的很便宜!

网友:
这个应该是里面的场管坏了,拆来量下,换个同型号的!

网友:
量一下开关管 有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