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代E2201H 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求MCU

楼主(2013-05-22):
求助:接修一台现代E2201H 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后测各部电压正常,解码板LED_VCC5V没有,往上查是一个MOS控制的,测量下是个P型管,加电后G级有5V电压,没有打开,侧开机键有3.3V电压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拆了这个MOS,加电指示灯亮了,开机键可以正常使用,换上一个可有正常开机了,但关机后过一会就不行了,换回原来的也是一样。上图看看。

后来我把MCU加焊一下也能开机,关机一会也不行,加焊25L4006也是一样,真实奇了怪了。大家有空来讨论一下吧。

顺便求一下这个机子的MCU (TSUMU19TR-LF-1, 25L4006,版号:TSUM1PTR.B2.0-2012.05.09)

网友:
补充一下:屏号:M216H1

网友:
个人感觉好像是某个原件 性能不佳了

网友:
测量下小电容

网友:
电压都正常跟电容某关系吧?就是驱动板问题,实在不行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