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代换铁壳MOS管(适合新手 老鸟勿喷)

楼主(2013-05-22):
现在有些笔记本主板CPU供电电路上采用的都是铁壳MOS管——

这种场效应管在淘宝大概4、5块钱一个,比较贵,其实可以用常见的8脚MOS管代替的,本人做了一张小图,方便小白们参考——

不太会画图,所以做的不好,如果错误,请指正。

网友:
图传错了吧,貌似没看到有手绘的图啊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网友:
什么意思啊  不太懂 是不是还有图片没传上来???

网友:
很用心啊,不错!

网友:
这个画的不错 简单就是 周围是 D
要是有图示 用普通的如何改就好了

网友(2014-01-09):
MOS管的选用也是很重要的,并不是所有的8脚MOS管都可以。而且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已经换了不少乌龟壳mos管了。这技术不知道是进步还是倒退。不过对我们维修的是好事。

网友A:
还费那个事,淘宝上3块一个。。。飞线啥的搞半天,工钱也不止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费那个事,淘宝上3块一个。。。飞线啥的搞半天,工钱也不止这些。。。

奇葩啊你,别人是自己给自己赚钱,免费的

网友:
还是用8脚的MOS管好用  铁壳的换了也坚持不了多久就挂了

网友(2014-02-15):
今天正好遇到了B460的乌龟壳不太懂,看了这贴好像明白了一点

网友:
楼主很好,帮助很大。这个新东西,还真得大家多交流一下。

网友:
学习了没这么改过, 这种乌龟壳换过不少。

网友:
还没换过,没看的太明白,要是有草图就好了.........

网友:
可以改,但是功率不够!返修率很高哦!

网友:
有实物更改图吗 怎么飞更好呢

网友(2015-03-04):
做得好,这样改不如用台式机的MOS改会好点

网友:
改过,挺稳定的v

网友:
这样看图明白多了

网友B:
这种场馆 改了效果一般 一般情况下 建议不要改

网友:
还是没讲明白怎么用8脚片代换 啊。这贴贴的新手不懂,老手不屑

网友(2016-06-20):
这种要改的话是不是只能飞线啊?

网友:
一般还是不建议修改 ,因为也要考虑一个功率的问题

网友(2017-09-07):
简单明了,很适合新手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