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怎样通过万用表查有没有过内存

楼主(2013-05-22):
请教
以前一直凭借经验
听别人说看示波器
请教下怎样通过万用表查到底有没有过内存啊
到底有办法嘛
应该查那个信号啊
谢谢

网友:
这个太有难度了 很多主板不一样的

网友:
示波器查看有没有过内存才可以吧?

网友:
应该查那个信号啊
请大侠告知哟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查LCD的SCL SDA看是否有无跳变。

网友:
路过学习,有没有好的答案呢

网友:
我一般是测量电压,和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