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屏线插反后白屏了

楼主(2013-05-22):
太囧了 现在故障是白屏 驱动板Q5烧毁 型号不知道 Q4Q3Q1全部是t04 74 Q2是w2f 7d 没有找到匹配的换了t04 64 和t04 97上去故障一样的 问换的型号是否通用? 还有该查哪里  屏没有烧 已经试过

网友:
郁闷啊 这台显示器本来是重影你都懂得  看他在边上直接换屏线好收钱 你妹 幸亏换的时候走了

网友:
大婶呢 救我

网友:
到屏供电的那个管是一个P沟MOS管, 你可以把5v电压直接接到屏线供电脚上,开机看故障情况,如果是好的  那就慢慢修复原电路 ,如果还有问题 ,那 屏就被你烧坏了。

网友A:
你怎么插屏线的既然插反?反的也能插进?,我很吃惊。

网友B:
屏线插反,很容易烧屏显IC!

网友:
已经准备改驱动板了 按键超蛋痛的 屏幕已经试过  没问题呢

网友:
谁能告诉我那9根线做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插屏线的既然插反?反的也能插进?,我很吃惊。

对的 换上的没卡子 插得很顺利 很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插反,很容易烧屏显IC!

接了另一个驱动板 电源板 显示无信号 你懂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的 换上的没卡子 插得很顺利 很紧

看来换屏线要注意了,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啊?你怎么知道屏没坏?原来的故障是花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换屏线要注意了,是不是逻辑板的问题啊?你怎么知道屏没坏?原来的故障是花屏吧?

改按键最蛋痛的只能用开关 灯都不正常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你真得蛋疼!

网友:
插 反了  屏挂的多

网友:
我也插反一次。
屏没挂。
驱动板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