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压敏tvr10241x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05-22):
电源压敏电阻tvr10241x用什么代换代换好点 大神给个好的型号

网友:
坏了就拆掉不用,无关大局。

网友:
是总想让他完美点

网友:
直接省了,这个要不要无所谓

网友:
要的,这个有必要,压敏电阻可以防止浪涌电压,还可以防雷击哦。可以随便在旧电源上拆一个装上。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电子配件市场有卖的,220V电源上用的就行

网友:
回答的很全面,,不过没有也可以,

如果真的是被雷击了,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