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 ·

楼主(2013-05-22):
开机就直接到这个画面·键盘不能用·
I/O card parity interrupt at 1000:00b3 Type(S)hut off NMI, Type(R)eboot, other keys to continue
在网上查了很多论坛··根据 他们的讨论结果 先后换内存 CPU   显卡·  换IO 芯片 ·问题依旧··

网友:
dell的机子,我是服了~~~~单位的经常有些小问题~~~这么大的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你用的是PS\2的键盘鼠标吗,如果是换USB的试一下,或许就不会了

网友(点评):
dell 的基本都,没有P/S2的键盘好不 ?···

网友:
干南桥  或者去掉  ps/2口  去排容,换电阻

网友:
DELL的原装机,真的是修怕了.

网友:
DEll的原装机,我真的是修怕了.连BIOS设置都很特别.

网友:
今天在苦思了一会儿  我把网卡拆掉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