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指教IBM E50 不开机

楼主(2013-05-22):
客户说用着用着就不开了。我拿到手先目测没有烧伤痕迹,然后量3v 5v 都正常,但问题就是不开。风扇转转然后就停住拉
不开机

网友:
是加电掉电吧。。。信息太少了。。。

网友:
上电不全吧,或是末级短路

网友:
电流跑到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