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3-05-22):
来自: 江西 来自 江西
根据外围电路分析下看看
比如 ic 1脚接一个电阻到地、2脚接光耦 、3脚接电流取样、 4脚接地 、 5脚输出、 6脚电源、 7脚空、 8脚接一个电阻到300V 这个IC 9成是LD7575 /LD7576/203D6
比如 ic 1脚接地 、 2脚接光耦 、3脚接VIN 、4脚 接一个电阻到地 、5脚不接 、6脚接电流取样、 7脚接VDD、8脚输出 这个IC 9成是SG5841/SG6841/LD7552/OB2269
自己慢慢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