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死机黑屏

楼主(2013-05-22):
联想B450有时开机灰屏到不了喽够界面死机,有进不了系统死机,有时进系统半小时死机,充值过显卡 刷过BIOS 换过CPU电容 加焊过北桥,手里有2台相同毛病的机器,我想肯定是通病,有朋友遇见过这类毛病的,请多多指点。

网友:
我有修过是USB5V短路的!

网友:
看一下USB,如果正常的话,换一个南桥看看

网友:
USB 插坏的引起的短路,多得很。

网友:
有时能进系统半个小时才死机,USB没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吧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楼主可以换下南桥试下!

网友:
这类型故障要先检查外设,然后才是南桥!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见B450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