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线圈80GL17T 80GL19T 80GL24T有什么区别和代换原则

楼主(2013-05-22):
如题,不知道型号中的数字都是什么含义。望指教。

网友:
按数字上解释可能是分别用于17“,19”,24“的高压包。匝数比应该一样。大应该可以代小。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
好象是线圈的圈数吧,17圈,19圈,24圈,

网友: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只是参数不同,发现它们的体积也是不一样大的,所以代换看来不现实,只能每种都备几个了。

网友:
   当高压包外表和阵脚相同时就应该测量一下它们的阻值是否相同或是相近   若是阻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建议是不要换的。。。。。。

网友:
又打错字了   晕   是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