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S2021a 液晶显示器,音量一直显示在屏幕上

楼主(2013-05-22):
如题,已经查了按键,按键没有问题,裸板测试,有漏电现象,不清楚是驱动板哪里的问题。请知道的大侠们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请问有大侠知道吗?指点一下,在线等

网友:
你说清楚点嘛!大侠们怎么指点啊?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把按键拔掉看看。

网友:
我觉得也是按键的问题,你换过按键吗?

网友:
这款显示器有音量调节的,现象是音量调节的那个图像一直会显示在屏上,把按键都去掉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首先你先按按键看看能不能清掉 要是不能的话就把驱动板上那个连接按键的线前面的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可以试试,你可以把控制板摘掉,看下是否消失,如果不消失,可以把按键板所连接的原件都测量一下,如果不行,应该是芯片问题了。可以断开量下芯片阻止。个人观点。

网友:
有空能是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