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28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5-22):
一台瀚视奇28寸显示器   顾客送来时开机无显示。
拆机一看 驱动板损坏  平供电附近的线路板烧了 ,没仔细看不确定是不是屏供电的线,  接下来看看电源板坏没坏,量电源板5v电压正常,没有其他电压,以前听师傅说过 有的电源板 必须插在驱动板上 才出 其他电压  正好前一阵修过一个24寸长城 和它的电源板差不多 也就没在意,接下啦用点屏工具 点一下屏  无显示 ,*脏话* 新手啊 我是  蒙了,   可能是 24v的  12v点不起来  手头还没有 24v的   不管了 ,看高压板没有明显烧伤 ,上淘宝发了个驱动板 ***140大洋,还是良品,真贵,  今天到货 兴致勃勃的按上 我去 还是不亮 ,现在我就蒙了,大家帮我判断一下  能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发的版子是坏的,给个思路呗大虾门

网友:
就这么简单呀,弄张图片来看看烧坏的是什么地方。开启芯片有咩有测量呀,24的稳压三极管有没有坏呀。既然都是烧坏的,肯定其他地方有短路的。在查查

网友:
没点过屏随便发个驱动板回来,偷鸡不成蚀把米(这比喻不是很好,大概是那个意思)

网友:
屏也没确定是不是好的 楼主胆还是大的  既然是屏供电附近烧坏 那就要多多考虑其他地方有短路什么的 很可能是屏也不一定勒

网友:
重点查一下电源板,有的待机有五伏电压,并不能确定电源就是好的,我遇到过很多,直接代换电源板看看!

网友:
看看屏供电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