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无cpu 电压

楼主(2013-05-22):
i5 CPU本本不开机无cpu 电压,其它电压正常,VR_ON有,SVID_SDA为0.025V,插CPU对地阻抗为0.3ohm是否为CPU烧坏? SVID插CPU量正常对地阻抗为多少?

网友:
有知道的朋友帮回复一下。现手头没这个U无法代换,只有求助了~~拜谢了~

网友:
哥们 你还是截个图纸上的图上来 论坛上的哥们才好给你分析  你这光文字不行啊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上图,断电情况下上CPU量SVID_SDA对地阻值为0.7ohm, SVID_SCLK为5.8ohm.
帮看看正常值是多少? CPU应该没那么容易烧吧, 理论上SDA&SCLK应该相差不大,难道正常就是比较小?

网友:
试过了,无用~

网友:
换个U测下阻值还是差不多没?一样就换下桥,I系列的CPU电压与桥有关联

网友:
G470的点位图谁有,现在急着量PROCPWRGD信号找不到位置。PCB上电阻位置都没标。。。。

网友A:
都量过了,只是SVID信号不工作,CLK& DATA都为LOW, VR_ON有,就是无CPU电压,导致后面的VGATE,SYS_PWRGD,PLTRST#都不工作了,现在主要怀疑是BIOS, CPU本体和 桥HM6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量过了,只是SVID信号不工作,CLK& DATA都为LOW, VR_ON有,就是无CPU电压,导致后面的VGATE,SYS_PWRGD,P ...

果然不出所料,CPU坏了~己修复OK

网友:
随便找个CPU试试就知道了,这个比什么方法都管用

网友:
I5的U阻植小应该是正常的,,,这种新U还没碰到坏的呢,,,有这种U的话直接代换,,要不直接换个供电IC试试.

网友:
哦,,,没看到LZ后面说换U就好了,,不好意思,,,这种U坏的还真的没碰到过,,,看来以后得留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