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HSD170MGW1,电压偏高,导致的重影现象

楼主(2013-05-22):
朋友有一台HP W17E液晶显示器,显示重影,代换过驱动板,确定是屏坏了,屏是HSD170MGW1,拆开来看看,

到处去查了一下资料,百度文库里有一个刚好有我这屏的一些资料,就是图片都模糊不清的,

根据资料显示,驱动板输入的5V电压,经过一个保险跟电感,是3.3V供给U2(标注是6AJY)跟AAT1118的,现在实测是5V,AAT1118供电电路如下

跟了下电路,量量电压,VDD=5V. VGL=10V, VGH=23V, VDDA=13V,VGH-M=20V, T-CON的供电电压应该是2.7V,现在都3.3V了,VDD应该是3.3V,VGH是20V,VDDA是10V,才对的,现在不知道是U2的问题,还是ATT1118那边电路的问题,R22的电阻上边黑了,丝印都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坏了,

各位老大请指点下吧

网友:
AAT1118都换过了,

网友:
各位老大,别潜水了,有懂的出来说说嘛

网友(2013-06-28):
我晕,图片一张都不显示

网友:
电阻黑了就查一块相同的板子看下阻值呀,对比一下咯,阻值变大电压电流肯定不正常

网友(2013-11-08):
你都怀疑3.3V供电不正常就先把他搞正常

网友(2014-11-14):
VDD直接在屏口处经F1 L1过来的,应该是5V正常的啊

网友:
有谁有正常的屏帮忙测了下这些电压是多少的,我现在也 有一个同一型号的屏不行,也是反应很慢的

网友(2015-12-26):
有没有程序?